开关电源的输入滤波电路(图)

楼主(2007-07-22):
    那位高手能详解一下这个开关电源的输入滤波电路(图),包括各个元件的功能和参数计算。小弟只是粗略知道这是个EMI滤波器。

网友A:
这种图实在可恶

简直看不出C2C3中点去了哪里。
RT1应该是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减小开机瞬间冲击电流用。
VS1应该是压敏电阻,可以吸收电源进线上峰值超过该压敏电阻导通电压的尖峰。
C2C3使用时,会有一定工频电流流过C2C3中点到机壳再到大地。这个电流在安全标准中都有规定,不能超过某个数值。选C2C3时必须注意到这个电流。另外,C2C3必须用所谓安规电容,不能用普通电容。

楼主:
完整的12V 2A 反激式开关电源的原理图

网友B:
刷不出图来

网友C(2007-08-31):
后面的图看不出来

有没后面的图,楼主行行好,也上传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