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问题

楼主(2007-07-27):
在做阻容降压的时候碰到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电容C1容值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变成了原来的一半多点,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恳请高手回答,谢谢!
本文来自: 电子工程师之家http://www.eehome.net.cn 记得常回家看看!

网友A:
看不到图

电解电容容量变小,一般是密封不好。
有机薄膜电容容量变小,可能是击穿自愈。

楼主:

图片我发不上去,不知道怎么回事!C1 是降压电容!

网友A:
这种东西

本来就不是什么好电路。
使用这种电路的绝大多数是为降低成本,用的电容也是劣质品,往往耐压都不够。这个降压电容应该耐压630V才行,很多人在这里用250V的。250V电容当时能工作,时间长了就可能损坏。

楼主:

我用的是耐压400V的,还不够?

网友B:
400V在没有意外时是可以的.不过以外经常发生.

网友C:
因为金属膜电容自愈特性

能把击穿的点烧开,但同时也会伴随着容量的减小

雷击、电压波动、感性设备断开等都能造成瞬间电压过高而短时间击穿的
如果这种情况很普遍,那就得考虑是否电容虚标参数的问题了

楼主:

我还有个疑问,我的阻容降压是两个电容并联的,一大一小,小电容很容易坏掉!请问两个电容并联降压是否是不合理的?图发不上去,很郁闷!

楼主:

原理图如下。还想请问PCB布板不合理会造成电容C1损坏嘛?

网友B:
C1应串联一个47Ω~100Ω的电阻。

C2由于有R4,情况没C1那么恶劣。但是对于C2来说,30欧姆显得小了点。

绝对不是PCB布线问题,只是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

我想问下:CBB22和CL21电容的话,应该可以替换的嘛?好像CL21电容容易坏?

楼主:

我在C1串联的51Ω的电阻,但是C1还是会变小。这是为什么?急,请大虾给个建议!

网友D:
要串电阻限流,而且电流不能太大

网友E:
电容耐压最好用630V的CBB

上面许多人都说了原因了。

楼主:

电路图是早期画的,所以C1没串电阻,现在我串51欧了,还是变小。只是电容耐压没用630V的。就是C1 会变小,C2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F(2007-08-29):
顶一顶,杨真人来说一说吧!!谢谢!!!

网友G:
说两句哈!欢迎拍砖

一,1M欧的泻放电阻可以不要
二,采用进口安标电容
三,AC220进来的地方串一个大功率电阻,电阻不可取太大,否则会烫烫喔
四,4742前的限流也可以去掉,本来这电路就提供不了很大电流,烧不坏474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