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7-07-27):
本人最近做了一款开关电源,无负载时,电压是合要求的18V,但是在挂上8Ω100W的负载电阻后,开机时电压正常,但很快就发现整流管和变压器同时发烫,我用的变压器是EE28的,不知是不是变压器有问题,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A:
楼主是什么都不说,我们当然也没法说。

楼主:
就是变压器与整流管烫手

网友B:
多大功率的电源?

接8欧电阻,功率至少40W,你设计的功率够吗?

网友C:
整流管是电源整流的?低压整流管?

是不是低压整流管的频率特性问题

楼主:
就是帮我看一下变压器是不是不够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