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要适应交直流输入的电源,怎么设计?

楼主(2007-07-28):
    一个设备(微打),它的电源要求是输入5V、3A,现要求能适用在交直流的电源。
    即要作一个电源,输入是交流220V或者是直流24V,输出是直流5V、3A的电源,该电源只能有一个电源线,也不能装电源交直流切换选择开关。无论是插入交流220V的插座还是插入直流24V的插座,都能使用。
    有没有24V~200V这样的宽电压开关电源,AC-DC基本都是80V~220V。

网友A: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

不过就是复杂一些

网友A:
参考这个图试一试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

可是图看不到呀。

网友B:
这两天不知为何发的图都上不去

楼主:
55555,还是看不到呀。

可否发到邮箱:yangxin_fz@yahoo.com.cn,先谢谢了。

网友C:
直流24V跟交流220V的电源插头插座不可能兼容

直流24V跟交流220V的电源插头插座不可能兼容,能提出这种要求也不简单。

应该两种电源输入都具备,想用哪个就用哪个。需要不间断电源,那就两个都接

网友A:
我再贴一下,

大家帮我审查一下

网友A:
应该说明一下

可控硅这部分的目的是用于降压的
R3电阻用于限流,避免对C3充电时造成较大的冲击电流

网友D:
不错,这种方案

帮顶!

网友E:
没看明白,怎么才会不爆炸?

何况LZ要求的是 “5V、3A”,而且是给肯定会被触摸到的(微打)供电,不想害死人的话...

楼主:
终于看到图了,先谢谢了。

但有几点不明白:
1、RL2为何是12V的,是不是写错了?应该为24V才对吧?
2、“可控硅这部分的目的是用于降压的”,是阻容降压电路吧?可是阻容元件是那个呀?
3、负载调整率(电流调整率)对阻容降压电路的影响很大吧?所用的微打的工作电流经测试在1A~2A之间变化。
4、确实还有一个隔离的问题,不过也许可以通过隔离的DC-DC(24V——5V)来实现。

网友A:
好,我解释一下

回xwj:我想24V转5V是比较好办的,这一部分我就没有画

回扬欣电子:
1.RL2的内阻和R2相同,这样同时起到延时和分压的作用,C2要大一些,以便在220V时,继电器可以吸合,而电压不至于充过耐压值。
2.用可控硅降压可能比电容降压更为安全一些,如果必要可以换成变压器
3.电容降压就是有这个问题
4.那就把可控硅降压换成变压器,关键是我不知道你原来选用的24V--5V的具体形式

请再讨论

网友E:
继电器动作是要时间的,你很难保证RL1动作前C2不被充爆

这个电流,你的R1准备用多大的电阻?

网友A:
变压器的看来简单一些

网友E:
LZ实际试过吗?等你RL动作,后面的电路早就烧光了...

网友A:
xwj提醒的对

LZ应该注意:R2和C2的时间一定要比RL1的吸合时间要长,

XWJ知道一般继电器的吸合时间么,

对于输出24V来说,还有一个继电器吸合的时间呢,

我也很想知道XWJ是怎么考虑解决LZ的问题的

网友F:
两个电路

哪个也不能用。
如 xwj 所言,继电器动作时,后面的电路可能已经放**了。

楼主:
第二个图有问题:

第二个图有问题:就是采用变压器的方案,直流24V没法输入呀??

网友G:
请问,如果选用大电容的话也是会爆的吗?还有,能不能请xwj和maychang也来说说自己对lz问题的看法

网友F:
回古道

 zhangwr 的第二张图,变压器改成自耦式(图中两个绕组下面接在一起)才能够按 zhangwr 的意思工作,否则直流24V无法输入到整流桥。

我说放**的意思,是指在220V工作时(此时RL1和RL2都吸合),突然掉电随即又上电,掉电后RL1已经释放,从上电到RL1吸合需要时间,大概需要10ms,在这10ms时间内220V是直接加在整流桥上的,而RL2由于C2,不能立即释放,仍处于吸合状态,220V经整流桥直接加到C3上,10ms时间足够让C3放**。就算C3用耐压高的电容不放**,后面的24V转5V的变换器也受不了。

网友H:
用单片机控制选择,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用单片机控制选择,应该没有问题

单片机的工作电源来自哪里?就是这个问题难办呀。

网友A:
正如MAYCHANG所说

哪个电路都不能用
经过这段时间考虑,我认为,上述电路不能用的关键不是电容爆的问题,而是触电问题。由于低压部分防护都比较简单,使用者和维修者都有可能触摸电路中的任意点,在电源接通的过程中会出现短时的(约10mS)触电,这也是不容许的。

看来,要想解决此问题,需要更复杂的电路(比如设计可以工作在24--300V的开关电源),那么很可能就没有必要了。

再议

网友I(2009-07-13):
我看不到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