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的频率是固定还是变化

楼主(2007-07-28):
(无正文)

网友A:
看手册和公式,频率不是固定的,固定的是Ton

看手册和公式,频率不是固定的,固定的是Ton。

负载变化时会调节Toff,负载变大时,Toff变小,频率变大。负载变时小,Toff变大,频率变小。

同理,负载不变化,输入电源电压变化频率也变化。电压降低,频率变大。

而产生上述变化时,不变的是Ton。

楼主:
谢谢,我再仔细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