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V变5V(34063)问题?

楼主(2007-08-03):
24V变5V直流电压,采用MC34063A芯片。但是该芯片在上电的瞬间会产生很大的电流,而后才开始逐渐下降至正常值,请问有何道理,有没有不产生这种现象的芯片可以使用。
  我所带的负载就因为这个瞬间的大电流,而使线路板过载,造成电压下降,无法上电正常运行。
  请多给点指导意见吧.

网友A:
MC34063A输入端是否接了很大的电容?

网友B:
接很大电容会有什么影响呢?

学习中

楼主:
是的

输入端有220uF50V的电容。输出也有470uF50V和100uF50V的电容,是该器件的标准接法。

网友A:
是不是这个电容(34063输入端)充电造成的?

网友C:
检测电流的电阻是多少

楼主:
主要是接楼层显示器(消防及楼寓用)

主要是接楼层显示器15台(液晶的,并联连接),
在24V与34063之间有个1000米长线(约200欧),主要是1000米长线造成的限流作用,没有长线完全够用。
我现在也怀疑是大电容造成的,15个220u/50V的电容会不会太大了。
应如何解决?

网友A:
一个34063耗电就算10mA

15个就是150mA,在200欧线上的压降是30V,你的电源24V全给它也不够。
这与电容没有关系。
只能换粗线,否则就要提高供电电压。

楼主:
不好意思,说法有误

千米连线是在楼显的总线上,给楼显供电的24V无千米线,sorry,有误。
楼显平时工作,大约在6-8mA,因为上电需自检,又是数码管显示,所以自检耗电较多,一台在30,40mA左右,由于是同时自检,所以有700,800mA的电流,为证明不全是楼显的原因,我把34063输出部分的电路全部去掉了,瞬间上电一个34063上电瞬间大约也有30mA左右的电流,而后电流就下来了。

网友D:
看看UC3845

用UC3845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