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8-03):
我想请教一下:如果在~220V端消除共模和串模干扰,如用0.1uF/400vAC电容用那种类型,聚脂电容行不行,能不能介绍几个型号.还有共模抑制线圈(大概在3MH内)能不能介绍一两个型号,在下在此多谢了.

网友A:
这些电容不能用普通电容

必须用安规电容,价格当然比较贵。

楼主:
是什么?

安规电容是什么?安规是公司名称吗?能不能用型号表示以下,比如XXXXX0.1-400
多谢

楼主:
做电源的请赐教

我急需该型号,另能不能再告知~220V/24V的变压器型号,该变压器是插到PCB板上,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