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变5v、1a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8-03):
如果没有现成的模块的话

串一个电阻限流至1A,用稳压管稳压至一定电压后,再变,如何,比较简单,不一定好用。试试吧?

网友B:
36V变5V1A

用MC34063大概可以做到。

网友C:
用lm2575可以做到

用lm2575可以做到

楼主:
供电效率要尽量的高

所以2楼的不用考虑。
34063工作在5v1a散热可能是个问题吧?
2575开机电流比较大,上面电源有过流保护,几乎开不了机。
原来用的cs51414就是散热不幸,用的so-8封装。

网友D:
要有多大的以上的效率

要有多大的以上的效率

网友E:
5楼,2576 前你加电感呀

网友F:
317应该可以

网友G:
TDA3681可以的

网友H:
2576 2596,都行啊

网友A:
123654789,说的对

我当时也只是说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没考虑别的,
但是要想36V变5V,达到一个直接转换的模块好象也不多。
就算有,产生的消耗估计也不会太小。这种产生的压降太大了,
估计MAXIM的产品中能有这样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