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原边电感量的确定

楼主(2007-08-03):
做一个高压点火器,DC24V供电,变压器原边出抽头,利用电感三点式震荡电路,,频率几十K左右,原副边1:500,高压放电,功率30W,原边需要多大的电感量呢 。
另,现在用的是EC28的慈芯,驱动的达林顿管子特别烫。请问是否是原边的电感量不够,圈数太少的原因。
请问如何确定电感量。

网友A:
楼主说的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首先不可能是三点电感式振荡,既然是电源,肯定是输出方波,管子工作在截止饱和状态而不能工作在线性状态,应该是电感耦合的多谐振荡器。
其次这个电感量与其它元件参数共同决定振荡频率。
管子发热正常,输出要30W,即使消耗在开关管上的功率是输出的3%,管子也应该热了。

楼主:
to:maychang

大哥,上图了,这产生的就是正旋震荡信号啊,当然限流用的Re,cE无,E级直接对地短路了
我说的是上来三秒就烫的厉害啊

网友A:
这图居然还一闪一闪的,给我上课呢

不像楼主画的,从什么地方copy的课件吧?

如果决定用这个电路,振荡频率就由LC值确定。L是变压器初级电感量。
f = 1/(2*pai*root(L*C))

楼主:
maychang大哥啊

你好聪明啊哈哈,不是copy的,是图片另存,然后上传的哈哈哈
我知道他频率的算法,是想请教一下多大的原边电感那达林顿能撑住了,现在用的是BU941,175W的

网友A:
达林顿能不能撑住了

取决于这个管子耗散的功率。
开关电源里本来就不应该用达林顿管,因为达林顿管压降较大。你这个电路,管子工作于线性状态的时间又比较长,所以必然耗散功率大。而且很难计算这个管子耗散的功率,只能靠试验,太热就加散热器。
参考《张占松蔡宣三 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第二篇第一章第五节。

楼主:
TO maychang

哈哈,挖哈哈,我手里竟然有这本书
大哥,咱可不是搞开关电源的啊,对这个根本就不懂,这个达林顿管用来自激震荡的,工作在放大区吧
你骗俺,第2篇是PWM开关变换器的设计与制作,直接是11章,反激变换器的设计
俺这是2005年3月第2次印刷版本,嘿嘿

网友A:
吓了一跳,赶快再查查

没有错,是第二篇第一章第五节。
第二篇是“PWM开关变换器的设计与制作”,这个没有错。
第一章是“反激变换器的设计”,章名没有错,但确实是第一章。
第五节是“隔离式自振荡反激变换器”。
我看的是1998年7月第一版。可能你看的是第二版。

楼主:
怎么这本书我找不到这样的章节了

要不你送给我吧,黑诶

楼主:
顶啊

谁帮帮忙啊

网友B:
正弦振荡比多谐振荡效率低,发热就更严重了

网友A:
回 lfy21cn

把邮箱贴出来,可以给你电子版的,pdf格式。

楼主:
lfy21cn@tom.com,lfy21cn@163.com

谢谢maychang ,来个拥抱吧,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