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请指教

楼主(2007-08-03):
(无正文)

网友A:
想问问楼主

原理图倒着贴,有什么讲究?

网友B:

应该是总控制端端芯片控制有问题 ,因为是自动重启跟控制回路有关系,要看实际情况,试着那芯片进行相关测试,确定有无问题,我搞过DCDC电源模块,控制大都差不多,有些不一样,我们好多用的是恒压电源,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指标数。

楼主:
en

现在前面加了3级滤波,好像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