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量取样问题

楼主(2007-08-03):
 我现在要测共射组态时晶体管的集电极电流(有功耗电阻),将其送示波器显示,但是怎样才能将这个电流量取出来呢? 看到有说加采样电阻的,但是怎么加才合适呢

网友A:
一是取样电阻尽量小,以尽量少改变原电路工作状态,这样取得的电压当然比较小,但示波器Y轴放大器增益很高,应该充分利用。
二是这个取样电阻应该用无感的电阻,不能用线绕电阻,普通金属膜电阻合适做这个用。
三是取样电阻一定有一端接到电源上,另一端接到原来的负载电阻,让取样电阻有一端为交流“地”电位。

楼主:
迷惑...

谢谢你的回答
可能我的理解力不够好  不能很准确的把握你的意思
如果取样电阻这样接的话  它是如何将ic 的信息取出来的  想不明白这一点 还得麻烦你再给我解释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A:
看这个

应该足够说明问题了。

楼主:
明白了

谢谢你回答了我的所有提问

网友B:
串联小电阻在集电极或发射极

串联小电阻在集电极或发射极,不过,有进只能用一种

楼主:
补充一点

将小信号取出来之后  可通过仪表放大器进行适当放大后 再送后级处理电路

网友C:
Linear 有专用的电流检测IC

大家好,我是Linear国内一级代理商Nuhorizons的FAE,Linear有关于电流检测的方案。如有需要请联系我。
我的个人资料如下:
Name:  Brave
E_Mail:brave.yang@nuhorizons.com
TEL:021-6441181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