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C3845做DC—DC 转换器的问题

楼主(2007-08-03):
(无正文)

网友A:
估计是你没有把3845工作原理搞清楚

这个芯片,使用所谓电流反馈,没有功率管发射极或源极电阻的反馈是不会振荡的。如果要在没有功率管情况下看3845的输出波形,必须加上补偿。具体接法看3845的datasheet。

楼主:
现在已经解决

是我自己把定时电容的容值搞错了,超过了芯片的工作频率
真够郁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