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连续调压的问题。

楼主(2007-08-09):
各位大虾,小弟不懂电源,只是问一下。

作一个小仪器,现在需要实现由市电输入变换到0——50V连续可调或者分档可调的直流输出。输出电流小于等于50MA。

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啊?我的概念就是先用一个AC/DC电源模块转换,然后再想办法实现连续可调或者分档可调。

哪位能给我点帮助啊?谢谢

网友A:
楼主的电源输出不大,50V50mA,直流输出不过2.5W,效率不是大问题。直接用个变压器分两段,整流滤波,三端可调芯片LM317即可。317输出最小只能到1.2V,不能到零。如果一定要到零,可以加一个负电源,例如用一片7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