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去研究的电源~!~!

楼主(2007-08-09):
各位大侠帮帮忙,给一个设计方案吧!
小弟在此谢了

要求:
输入电压AC220V
输出3V到12V的可调直流稳压电源
外加一个数码显示电路.
要能给一个安全的电路图,那是更加感谢了

网友A:
输出电流要求多少?

网友B:
切,这有什么好研究的,自己去组合一下

楼主:
感谢maychang

输出10A之内就OK!

帮帮忙吗!各位大虾~!~!~
求求了,急着交成果啊

楼主:
感谢maychang

错了错了
输出不是10A,是5A之内就OK!

帮帮忙吗!各位大虾~!~!~
求求了,急着交成果啊

网友A:
输出5A,最大12V

输出功率最大60W。
恰是不大不小正在中间,功率要再大,肯定推荐用开关电源,功率小肯定推荐线性电源,你这个恰是不大不小。

用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LM317加一支大功率三极管扩流,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数码显示,买块数字表头装上即可。

楼主:
再次感谢maychang

用工频变压器,是不是把220V交流变压变成13、14伏,再整流滤波,然后用LM317来调节输出电压,最后再加一支大功率三极管扩流
再想问问:LM317来调节输出电压,最后再加一支大功率三极管扩流是怎样的电路连接,可以指示一下吗
最好能给个图,会万分感谢

网友A:
这样扩流

楼主:
大功率三极管的型号???

好像这个电路的输出调节范围是0到12伏哦?
不是从3到12伏的调节

网友C:
简单的

变压器做多抽头,自动切换,产生比需要电压稍高一点的电压,能显著提高效率和降低发热。自动切换电路其实很简单,用几个比较器即可实现。

网友D:
俺觉得

用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要看具体要求,此应用中输出3V电压时,调整管功耗达50W左右,热设计是个大问题,单是两公斤重的散热器的价钱,已经可以买到两、三套单端反激的器件了。

网友E:
哈哈,散热片重了,就用MC34063加扩流吧,便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