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32桥臂死锁,怎么办?

楼主(2007-08-11):
图中,PWM10~PWM40的来源由dsp产生的pwm信号;与IR2132相连的二极管最终采用的是mur420,自举电容使用的是10uf的电解电容并接一个0.1uf的小电容(起初自举电容我们取的是0.1uf,结果HO1~HO3,LO1~LO3上的输出波形极差,并且多次出现烧坏mosfet和ir2132的情况),并且在IR2132的电源端加接了一个63V470uf的电解电容。mosfet采用的是IRFP250N。电机是一个直流有刷力矩电机,电源是60V10A的直流电源。给IR2132的电源为12V1A。R5换成了1K,R6换成了一个1000P的电容。
现在的情况是:
1、    我关掉mosfet的60V电源,用示波器测量ir2132的四个输出,输出波形清晰,相位关系正确(都是对地测量观察到的)。
2、    当我把60V电源加上时,再用示波器观察ir2132的四个输出,发现HO1和HO2为12V的电平,LO1和LO2为0电平(也是对地测量观察的),电机当然就没有转了。
请问出现以上情况的原因大致有哪些?我还有哪些不完善的地方?请不吝指教。
顺便说一下,2007年6月23日我发的《驱动中电压不能对称使用的问题驱动中电压不能对称使用的问题》也是这个电路,上上周烧了一次管子后就成这样了,并且死活恢复不回去了。不对称问题解决了,就是在R6上并了一个小电容。
                                     不胜感激(我被弄得很头疼了)!

网友A:
估计是保护了

1.换成7815试试
2.CAO,CA-不应该悬空

楼主:
保护了的话,D4应该要亮啊

二楼的sixpower,你好。要是保护了的话,保护了的话,D4应该要亮啊。CA-没有悬空,接的电流取样电阻的上电压信号。还有,你觉得保护的原因是什么?ir2132的电源供应不足?还是电压不够高?谢谢!

网友A:
自举电容容量大了不影响

1.自举电容我一直用220UF的
2.请问楼主PWM输出频率的大小

网友A:
还有:

1.剩余一相的自举电路也要接上吧,
2.在VCC和VSO(2132COM)之间加个100UF的电容

楼主:
我PWM输出频率是20khz

首先谢谢大家了。
我PWM输出频率是20khz。
下午我又试了一下,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我现把PWM信号发出来,然后在给驱动部分(ir2132和mosfet)上电,ir2132不出现保护,如果我先给驱动部分上电,然后再发PWM,则立即就保护了。因为现在还没有弄好,给的占空比是50%。

楼主:
请问sixpower,在VCC和VSO(2132COM)之间加个100UF的电容的作用?

请问sixpower,在VCC和VSO(2132COM)之间加个100UF的电容的作用?

网友A:
回9楼

如果不加IR2132会莫名其妙就保护了

网友B:
能否再加一级驱动???输出加10欧姆电阻试试???

没玩过电机---害怕~~~

楼主:
sixpower的建议果然有效!谢谢!

sixpower的建议果然有效!谢谢!我在VCC和VSO(2132COM)之间加了一个100V47UF的电解电容,没有出现一加PWM就保护了。但是波形不是很理想:ir2132输出的上桥臂波形好于下桥臂波形,下桥臂波形在上升延有振荡如下图(R9、R10上的波形类似,就没有画了)。看来还有没有作好的地方。
另外,请问一下有经验的大虾:在快恢复二极管上串一个5欧姆以下的电阻,对这个驱动电路有什么好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