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输入8~16V,输出5V(1A),用线性稳压电源可行吗?

楼主(2007-08-12):
(无正文)

网友A:
行当然是行

就怕发热你不能接受。十多W功率耗散成热,需要相当大的散热器。

楼主:
SPX29150发热严重吗?

网友B:
UZ1084没问题

UZ1084没问题

楼主:
UZ1084价格几何?

楼主:
有开关电源在收音机上的成功应用吗?

网友C:
这么大的功耗,只有用开关电源

线性稳压IC,不论什么型号,都热的受不了
所需的散热器成本更好

网友D:
//

这么大的电流用DC-DC拉

网友E:
如果你有足够的散热空间,那么可以这么做

当然,还有,你对效率无所谓

网友F:
用开关电源可取

前提是EMI性能优良的电源,自制电源的话,可用铁壳,电源的输入输出均串LC滤波

网友G:
不懂

混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