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换,单片机<-->电源技术

楼主(2007-08-17):
接到一个任务,设计一个8路输出的开关电源,总功率大约40w,精度+-5%,准备使用UC3842,查询了一些资料还是不大明白,特别是变压器的计算设计,每个地方的说法都不一样,很少有完整的例程和公式解释,希望这方面的高手能指点,作为交换,可以教你51单片机,以前接触到的相关技术有键盘显示,rs232通讯,无线通讯,音频矩阵开关等,熟悉电源设计且有时间的高手请联系我或回帖写上联系网络方式我联系您!我的联系方式:qq:64799367 msn: renrongwen@126.com 。谢谢!

楼主:
同时也希望有时间的高手指点一二或传些资料给我,谢谢!

同时也希望有时间的高手指点一二或传些资料给我,特别是变压器计算设计相关的,最好有公式以及公式的解释。谢谢!

网友A:
你那个51单片机技术还是留着吧

我的经验,开关电源比51单片机难多了。
多路输出开关电源的交叉调整率是相当困难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够妥善解决。交叉调整率最好的是单端反激电路,你这个电源总功率40W,用单端反激很合适。但单端反激8路输出要达到+/-5%仍是相当难的事。
开关电源变压器设计,也是比较难的,“最好有公式以及公式的解释”,变压器设计不是查查图表曲线,按公式计算一下,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资料有,可以发给你,把邮箱地址贴出来或者用站内即时消息发给我。
不过现在我的邮箱好像有点问题,刚才登录不上去。可能要到晚上或者明天再发。

网友B:
8路输出,交叉调整确实没谱

理论上说,反激的交叉调整优于正激,但由于漏感的作用,输出分得越多,交叉调整越差。

实际应用中,多路输出为了满足交叉调整率,宜用正激,输出端的储能电感在这里有很大作用,如果所有的储能电感合用一个低u磁环的话,各路输出做到5%是不难的。(如PC电源为5路)

网友A:
davidli88 版主的经验值得楼主注意

楼主的输出要8路之多,如果用反激的话,变压器怎么绕,是最大的问题。
我的一点经验:反激变压器气隙用磨中柱方法,和两侧垫纸的方法,交叉调整率会差很多。
不过,用正激的话,这个电感的设计也并不容易。

网友C:
一般折中做法

将8路输出中的相近输出合并,降低变压器的设计难度。
比如输出有15V和12V时,12V从15V线性稳压得到。看楼主的总功率不大,每路输出的功率很小,部分线性稳压对效率影响不大。

楼主:
非常感谢三位!

非常感谢三位,davidli88,dadodo ,特别是maychang ,之前也热情指点过我,若有空,麻烦您将资料发到renrongwen@126.com或renrongwen@gmail.com!

楼主:
继续请教

若输出再加7805和7815能否达到5%的精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