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作运放时的问题

楼主(2007-08-20):
我用LM324做DAC0832的输出,为的是将0832的输出电流信号转变为电压信号输出,我知道LM324做运放时是正负电源供电的,由于没有-5V的电源,所以我想问下各位大虾,    LM324正电源端接+5V,负电源端接地.该运放能不能正常工作???谢 谢 谢 谢......

网友A:
LM324可以单电源工作,

但是输入和输出电压范围不是rail-rail.为0~Vdd-1.5V。
所以LM324供电用7V才能满足你0~5V的输入输出要求。

网友B:
难说

0832是四象限D/A,LM324用单电源,不能输出负电压。
即使只要求LM324输出为正,LM324输出也不能到零,至少要差几十mV。这点误差是否能接受,那得你决定。
5V供电,LM324输出最大也就是3V,可能只有2V,这个幅度够不够,也是你看着办。

楼主:
谢谢了哈

采纳各位大虾的意见后做出来了呵...

网友C(2008-06-09):
LM324

5V供电,LM324输出最大也就是3V,可能只有2V,请问如果提高供电电压能提高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