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变压器的电源有声音

楼主(2007-07-23):
有一电源 用两个变压器做的,输入220,一个变压器的输出5V/10A,24V/1.5A,另一个变压器的输出为12V/5A,-12V/1.5A,然后把5V,和12V的地连在一起,调试是如果两个变压器的输出一起加载,就有声音出现,不知道怎么搞了,请各位帮帮小弟,小弟急着要交货了.

网友A:
看看

(1)检查功率管驱动信号的低频扰动信号如何?
(2)调节控制回路的补偿参数。
 问题是:控制环路不稳,出现低频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