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问12v蓄电池转3.3v,谢谢

楼主(2007-07-26):
有两个问题:

1.农用机械上的12v蓄电池,不知道电压是否稳定呢

2.打算用dcdc电源模块,不过听朋友说如果12v电源本身比较稳定纯净的话,用开关电源不好,应该用1117这样的线性电源,是不是这样呢

大家给点建议,小弟是新手,非常感谢

网友A:
得看你的输出电流,不怕发热的话就用线性稳压

电源纯不纯净是看你的需求的,而不是看它本来纯不纯净

网友B:
没有前提就没有结果

没有前提就没有结果

网友C:
DC-DC模块的电源难道不是越纯净越好吗?

DC-DC模块的电源难道不是越纯净越好吗?

网友D:
也不说功率

网友E:
LDO与DC-DC变换器的区别

低压差稳压器(LDO)最大的特点是低噪声,纹波小,电路简单,只有三个引脚。不过其一般效率低(约等Vout/Vin,),只能是Vin>Vout。
DC-DC变换器可分为三种:有降压(BUCK)变换器、升压(BOOST)变换器、和升-降压(BUCK-BOOST)变换器。现在一般都是BUCK-BOOST变换器,因为锂离子电池供电的系统具有VBATTV电压特性,也由于应用所采用的许多IP块都是3.3V的内核逻辑器件。当Vin大于降压模式(Vout)时,“升-降压”调节器作为降压线性稳压器发挥作用,不过当Vin下降至低于某一给定阈值时,又会过渡成为升压稳压器。
DC-DC变换器和LDO相比,效率高,可进行升-降压调节。
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发Email
bagdmu@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