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UCK DC/DC电路中,5uH 环形铁粉芯电感5A输出不能稳压

楼主(2007-07-30):
PWM 频率是4K时 有啸叫声,但可以正常稳压输出。
PWM 频率大于8K时,无啸叫声,占空比为1%。
PWM信号是单片机产生的。
输入电压:17V 输出电压:12V
这是什么原因?
刚开始做电源,请多多指教。

网友A:
电感太小了

你自己算下时间常数!

网友B:
频率4kHz和8kHz

电感只有5uH,你怎么设计的?
计算过电感应该用多大吗?

楼主:
计算:25K PWM 用 200u电感

实际用150uH的电感测试,电流上不了5A。

用5uH 4KHZ倒电流上去。

再做做测试。

如果1%的占空比,应该电感饱和了吧?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我也觉得与按照计算公式不符。

再用150uH做做测试看。

楼主:
只是觉得奇怪降低频率为何能稳压输出?

5A 150uH的电感体积比较大,产品空间有限。

用20uH是否比较合适?

楼主:
用150u测试,也只能用4K PWM 稳压输出4A

8K以上的PWM 占空比仍然1%。
与5uH所不同的是150uH可能已经饱和,因为输出为16.5V,电感被视为短路了。

那位朋友帮忙给出一个合适的 PWM 频率与 电感值。谢谢先!

怎么感觉王志强编译 Abraham I.Pressman著《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上说的,用不上呀。

楼主:
原因找到,是驱动的问题

电感仍然是5uH,输出是4A,占空比是81%,输出电压是12.06。
PWM 频率是32K。

按照书上及楼上所说,仍然不对呀。

5uH不是太小了吗? 可现在能正常输出!

网友B:
能输出并不说明工作正常

这个电感,电感量太小了会造成小电流输出时“稳不住”,输出电压太高。你改变负载电阻试试便知。

楼主:
多谢maychang,用小复杂,电压电稳不住

应该是进入了DCM模式了,即使改变频率与占空比都无法稳住。

使用150uH的电感,能够稳住。
请问maychang:在空载下,是不是应该电路上加上个假负载?因为真正空载的话,BUCK模式是不无法稳压的。

网友B:
无论什么拓扑

开关电源在空载下都不能正常工作,如果空载时能稳压,必是什么地方消耗了一些能量。Buck电路如果负载在非常大范围内变化,应该用一个电阻作为死负载。这个电阻消耗不能大大,否则电源效率太低,所以你的电感量不能太小。

楼主:
多谢!

电感太大,成本与空间都不充许,打算用两路5A均流 输出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