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电流的计算

楼主(2007-07-30):
如题,有没有这方面的设计资料啊!

网友A:
还是那句话

看datasheet。

网友B:
zhan tong

zhan tong

楼主:
回maychang

具体怎么计算啊,资料里,Qg(tot)=130nc,Ciss=2000pF,Coss=400pF,tr=66ns,请教怎么计算

网友A:
看datasheet里有条Basic Gate Charge Wavefoum曲线。该曲线先上升然后几乎水平再上升。水平那段是管子开通(密勒效应)。
假定你希望在0.2us内使管子开通,估计总时间(先上升然后水平再上升)为0.4us。由Qg(tot)=130nC和0.4us即可得
130nC/0.4us = 0.325A 。
当然,这是峰值,仅在管子开通和关断的各0.2us里有电流,其它时间几乎没有电流,平均值很小。但不能输出这个峰值,管子开通就会变慢。

楼主:
回maychang

Y1电容的两种接法有甚么不同,看见现在的开关电源的Y1电容有接在高压正极端与输出端地的,还有接高压端地和输出端地的,敢问这两种接法,有甚么区别?

网友A:
没有什么区别

你说的“高压正极端”和“高压端地”之间有个大电容,交流等电位。

楼主:
回maychang

呵,果然是高手!!

楼主:
回maychang 关于栅极驱动电流的计算

关于栅极驱动电流的计算,我在王志强等译的"开关电源"第二版中,有如下计算,
很抱歉这是个图片,可是一直没能传上来!!烦请到电源网,查看!!谢谢!!

网友A:
要我看看,可以

也得告诉我看哪页吧?
这本书488页呢!

楼主:
回maychang

老兄你算是哥热心人了,呵,谢谢!是那本书的第246页,烦请过目,给出您的观点,期待您的回答!!另外,您在上面说:假定你希望在0.2us内使管子开通,估计总时间(先上升然后水平再上升)为0.4us。由Qg(tot)=130nC和0.4us即可得
130nC/0.4us = 0.325A 。这个总时间怎么个估计法啊,?

网友A:
这本书我在本版面推荐过,写得很好,非常值得搞开关电源的工程师一读。

这段时间完全是估计。
例如,开关电源工作频率已选定为50kHz,用半桥电路,那么半个周期是10us,每个开关管考虑死区时间最多导通9us。9us的导通时间,上升或下降的时间无论如何不能超过1us,否则处于线性区的时间占比例太大,效率会比较低。如果开关电源工作频率更高,上升下降的时间还要减少,换句话说,需要更快一些,可能只允许0.2us。
即使开关频率不是太高,上升下降时间短也是有利的,开关速度越快,处于线性区的时间越短,损耗越小,效率越高。

楼主:
回maychang

你好!呵,分析的很透侧,也让我明白了很多,我想知道那本书第246页的栅极驱动电流的计算和你叙述的计算有甚么不同?因为计算时采用的参数不同!期待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