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哥

楼主(2007-07-30):
请教各位大哥,我想让变压器输入电压170~250V之间输出经过整流滤波后,电压为12VDC,请问各位大哥变压器输出端未经整流滤波的电压为多少?

网友A:
多少也不行

变压器输入电压变化,输出电压怎么能不变化?
要得到直流12V的稳定电压,只能采用其它方法,例如线性稳压器,开关稳压器,恒压变压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