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电源变负电源的方案

楼主(2007-07-31):
?
有什么好的方案么?
以前用过LM2576,但是开关的,性能不大好
电荷泵的,电流大小,带不起负载。一些负电压芯片如LM137,7905等都是要输入正电压才行。
还有什么好的正电源变负电源的方案么?谢谢

网友A:
输出有什么要求呀

输出有什么要求呀

网友B:
除了楼主的我就不信还有....

要是你就一个芯片是负压,不和其他连接的话.
可以把电源接芯片的地,把地接芯片的电源...

楼主:
写错了

”一些负电压芯片如LM137,7905等都是要输入负电压才行“
真的没有其它方法了?
输出-5V,电流最大1A左右
5楼说的不行。
最后决定用:变压器+7905

网友C:
不怕贵就去MAXIN网站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