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大了,麻烦帮忙推荐一个MOS管

楼主(2007-07-31):
我选了很久,不是市场没有货就是奇贵,麻烦帮我推荐一款,容易买到,价格在2元以内,用在6V电池供电系统中做开关,P沟道MOSFET,ID最小要满足1.5A,封装形式不限,呵呵,多谢了

网友A:
FDS6679 13A 30V SO-8 0.8RMB

网友B:
a

既然是用在电池供电系统中,推荐 Si2315DS SOT-23 应该比较合适。

网友C:
LS有没有7A/600V TO-251封装的?

网友D:
SOT23-3的足够了,IR的不错

当然,不只是IR一家了,vishay的,安森美的,都可以

网友E:
ST的MOS管也有的,而且价格还也不贵

我在公司里用的都是ST的,价格一般在1块多点,它的很多型号价格都差不多的,所以在2块以下,很好买的

网友F:
IRLML6401,零售¥1,Rds=0.05,3A,12V,SOT-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