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问题 变压器有响声

楼主(2007-08-01):
    我的开关电源变压器工作时有轻微的响声 用了派型滤波等方法都不能消除
电源功率不大,没有特殊要求,就是普通的开关电源, 输出12v 2A电流。 那位朋友有这方面的办法 请教一下。

网友A:
开关电源变压器有声音

多数情况是电源工作不稳定。
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反馈的频率特性不合适,可能是工作状态使得反馈进入非线性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变压器未固定好磁心,变压器电感量发生变化,反过来又使磁心移动。
具体是什么原因,需要仔细观察电压电流波形甚至改变电源工作状态才可以确定。

网友B:
开关电源变压器有声音

会不会是输入电压过低引起?以前我遇到过

网友C:
变压器的问题

这是变压器的问题:
原因有:1、线圈绕制松动,2、浸漆烘烤不合格。

改进方法:可在整流二极管两端加上2kv102电容,可以改善

网友D(2011-10-31):
刚在调试,发现自已的开关电源也在响 ,刚准备回贴请问的时候,响声又消失了

网友E(2012-07-12):
回复 网友B:

你好
我现在有一款电源,大于110V的时候,变压器室正常的
小于110V,变压器就有响声
应该跟你以前遇到的情况差不多,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6-02-22):
我的现象和你一样

网友F:
变压器有声音,一般是变压器参数设计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