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9v直流转换成100v直流应该选那款DC-DC转换器

楼主(2007-08-02):
(无正文)

网友A:
我也在寻找这样的升压芯片

我最近在考虑将低压直流升压至200v,一直没有查到资料。MAX5026可以升压至70V,不过我申请样品MAXIM一直没给我回复信息,还有滨松的M6017可以升压至200v,不过很难查到资料。郁闷中!

网友B:
二位对开关电源理解不够

用最普通的MC34063就行,当然,电路需要改改。

网友A:
我确实对电源不了解

我想找DC3v升压至DC200v的芯片,电流如果要求很小比如50mA以下,MC34063能达到要求么?我见MC34063最大输出能达到1.5A,是不是一般扩流比较难而是电流变小就比较容易了?我懂得比较少,问些简单的问题希望不要嘲笑,呵呵

网友C:
LS,你算过DC200v,50mA是多少W吗?3V要多大电流?

网友D:
至少要5A,峰值电流可能会到10A

按照70% 效率计算,DC200V,50mA,功率10W,输入功率至少要14.3W,电流么可能要4.76A,不知道算得对不对。

网友B:
回 myhorse

3V升到200V,效率很低。一般地说,输入电源电压越低,效率越低。
6楼 dai_weis 估计效率有70%,估计得有点高了,很难达到。

网友E:
用pwm控制器,外接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