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谐波太大,求助!

楼主(2007-08-06):
(无正文)

网友A:
别选这种就是了

换个厂家。

楼主:
不行呀,用的是电力技保电源

本来生产厂家就少,用的是利德华富的 HAQ30-1225,有用过这款电源的么?我查了一些资料,大都说这种谐波如果在电源内部加东西比较好改,外部就只能用滤波器了,烦呀!

网友A:
看来是只能加滤波器了

楼主:
哎,怀念我以前的电源

才90元,峰峰值不到30mv,好东西呀,就是不是工业级的,现在这个“电力技保电源“,很贵,但是就TMD的是个垃圾!超级郁闷!!!我看过一些资料,外加的处理方法,很难做到很低的纹波分量,有高人么?

楼主:
原因大概已经查清!

该电源的输出5v 与+ -12v是独立的,当两个地连在一起时,噪声剧增!!!单独测量的话,都不超过80mv , 如果把+5 作为数字电源,+ -12v 给模拟供电的话,模拟,数字不共地,用光耦 ,就可能不会出现问题了。但问题设计已基本完成,是现在加光耦不太可能了。解救办法,明天再想吧,各位朋友有什么好的方法?只能改电源板了!!

网友B:
开关电源输出谐波太大

加滤波器吧,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加了之后削减很多

楼主:
davisson

我做的滤波器,效果不太理想,能提供以下你的滤波器参数么?

----------------   100uh    ---------------------------
         |      ~~~~~~~~~~~      |
         |      ==========       |
        ===                     ===
         |      ==========       |
         |         100uh         |
----------------~~~~~~~~~~~---------------------------
两个电容都是47U, 用的是共模扼流圈

网友A:
共模扼流圈用在这里

大错特错。

楼主:
maychang

愿闻其祥!你说说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
顾名思义,共模电感或者叫共模扼流圈应该是抑制共模信号,但你要滤除的却不是共模信号,当然没有结果。
改用一个或两个单独的电感看看。
用两个电感,是因为你说“当两个地连在一起时,噪声剧增”。

楼主:
发一下示波图

注意量程 用的是50mv 档

楼主:
发一下示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