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AC/DC电源

楼主(2007-08-07):
小弟设计一个电路,需要用到一个交流转支流的电源,220V的市电输入,然后得到50V的直流输出,最大输出功率为3W。
请问各位这样的电源模块会不会比较大?
是不是没有这样功能的芯片?
还有就是有没有输出电压可调的变压器,可以集成到板子上的小点的?

网友A:
建议用RCC,或FSD200,LNK500等单片AC-DC电源IC

网友B:
输出电压可调的变压器

叫调压器,有单相的也有三相的。
不过没有能放到电路板上那么小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