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的上电角度用什么控制好?IGPT还是晶闸管?

楼主(2007-08-09):
1.我现在的晶闸管串在火线上,但这样非要结负载才能看到上电角度
2.晶闸管需要一定的电压才能导通,小电压就不行了,咋办

网友A:
需要控制合闸角的电路还真少见

楼主把要求完整地说清楚,也许可以帮你解决。

楼主:
ok

1.俺有一台交流电源,幅度和频率都可调,现在想加上上电角度和断电角度的控制
2.我现在的晶闸管串在火线上,但这样非要结负载才能看到上电角度,晶扎管要电流才能导通
3.晶闸管需要一定的电压才能导通,小电压就不行了,咋办,并且第一个波不好,交流电源的可调节幅度从0.1-300V,频率45-500Hz,需要在所有条件下满足

网友A:
这种情况,就别考虑可控硅了

用MOSFET或者IGB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