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效率与占空比有关系么?

楼主(2007-08-09):
我做了个电源,150w,全桥移相的,其电源的效率随输入电压的升高,其占空比 随之下降,其效率也在下降,100vac输入时效率90%,220vac输入时效率变为84%,不知开关电源的效率与占空比有什么样的关系,有好的解决办法没?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跟占空比关系不大.主要是压降大了,开关管上功耗变大

楼主:
如果减小输入电压的范围

   将输入电压的范围变为180vac-250vac,这时,我重新设计主变压器后,220vac输入时,其电源效率仍然可以到90%以上。
   这项改动与宽范围输入的最主要区别就是变压器的匝比,由于匝比不同,从而导致工作时的占空比变化范围不同。

网友B:
很正常

不知道楼主要解决什么。

网友C:
效率确实受占空比影响

开关管的损耗由截止损耗、通态损耗、开启损耗、关断损耗组成。
截止时,由于电流极小,故截止损耗极小,通态时,虽然电流很大,但管压降仅0.5~1.5V(MOSFET会大些),故通态损耗也很小;而开关开启和关断过程中,由于高压与大电流重叠,管耗是很大的,尤其是关断损耗,由于开关承受的电压与电流都处于最大状态,所以此时的管耗最为突出。
对于简单的驱动电路而言,开关管的关断时间tf固定,如果占空比减小,关断时间与脉宽之比会增大,故管耗增加。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现在就想解决,低压输入时和高压输入时,的效率问题。我想让他们两个相差不多就行了。我现在的要相差六个百分点呢。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C:
硬开关无法做到这一点

楼主:
软开关可以做到么?

我用的是ucc3895控制的全桥移相电路,在主回路里还串有一个谐振电感,具体是否工作于软开关状态我也搞得不太清楚,有什么办法可以知道他工作在软开关状态了。是不是就监测mos管的电压和电流的关系,好像有点不太方便,有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呢?谢谢!

楼主:
大家还有好的办法来判断软开关状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