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个问:直流单电源变成双电源的器件或者线路?

楼主(2007-08-15):
直流单电源如何变成双电源?要求是可以提供1~2A电流左右的,线路或者器件是什么?
我想把电脑电源的+5V变成+-5V,或者12V

网友A:
这个简单

前者,用一片DC-DC极性反转获得-5V;后者,用两片,一片BOOST升压至12V,一片极性反转获-12V。

网友B:
re: 二楼,好人做到底。

再给个极性反转的的DC/DC示例,比如:-12V -> -5V

网友C:
XC9504

http://www.torex.co.jp/chinese/products/pro03/index.php

XC9504  升压  PWM,PWM/PFM  83%  2  10  1.5  30  500  180kHz/300,500kHz  MSOP-10
XC9505  降压  PWM,PWM/PFM  92%  0.9  6  0.9  6  1000  180kHz/300,500kHz  MSOP-10

网友A:
反对一下

尽量不用小日本的器件。(不过很矛盾,我有时也迫不得已用一下小日本的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