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的纹波降到100mv,还有什么办法降?

楼主(2007-08-22):
使用的是标准的参考电路,在470uf输出电容后端接了一个4.7UF和一个1uf的陶瓷电容,目前输出的纹波大概是90多MV,电流最大能到700ma左右。
对于纹波的要求比较高,最好能达到50MV左右,不知道有没有人做到过,用什么办法???
谢谢了

网友A:
降低BUCK输出纹波的途径

1、提高开关工作频率,储能电感一定情况下,频率翻倍,纹波电流减半;
2、合理设计储能电感,电感量大些,电流纹波可下降,纹波电压也就下来了;电感的额定电流大些,可防止输出额定电流时,电感接近饱合区,导致峰值电流增大;
3、不要迷信用大电流的继流二极管,它对效率的提升作用微乎其微,但是成倍增大的结电容会大大增加开关管的尖峰电流,只要地线稍有差错,这个尖峰电流就会以纹波电压表现在输出端。我的经验是,最大输出电流多大,就用多大电流的继流管。记住:继流二极管的平均电流比输大电流小得多;
4、不要迷信大容量电容,而要注意其ESR,容抗与ESR是串联的,选择容抗与ESR相等可获得最佳的性价比。实践证明:选用ESR小一半的电容,效果要比增加10倍容量的电容要好得多;
5、地线布线相当重要,一点接地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A:
除了优化地线外,就是再加一级LC滤波

用ESR小的电容

楼主:
谢谢版主

电感大概取多少呢?

网友A:
思路:

容抗与电容ESR并联的电抗,与电感的电抗串联,明白怎样计算了吗?

网友B:
R

100mv纹波不是难事,初步断定你说的可能是噪声

楼主:
的确是噪声

很明显的20k(开关频率)三角波上面夹杂的纹波

网友A:
20K频率太低

34063跑100K效率下降不多,电感和电容都可用小

网友C:
噪声和纹波弄清楚,对策也不一样

我的也是噪声比较大,现在考虑不用DC--DC了,直接LDO,不过效率太差了。我的噪声到了200mV。没招了,加个LC电路成本又高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