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关电源信号地与220大地之间有40V左右的压差

楼主(2007-08-22):
(无正文)

网友A:
电压表并联一个10k左右电阻再量,如果电压减小到10V以下,那就正常。

网友B:
你的地线与大地接地不良吧

否则应该接近100V才对。

maychang的方法,可以测量漏电流是否安全。

楼主:
davidli88

你说的是电源的交流地与220V大地接触不良???
有种说法是将大地与信号地之间加个电容,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