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急寻4.5V~5.5输入,5V输出的稳压芯片

楼主(2007-08-23):
不知道用什么芯片能简单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输出电压恰好落在输入变化范围内

要么用反转电路,要么用有变压器的电路。

网友B:
凌特的boost糸列可能有

网友C:
建议

效率要求高,可用专用的Step-Up&Down芯片;
效率要求不高,可用廉价BOOST电路升至5.5V再用LDO稳压;
最好是优化电源分配,将对电源要求不高的部份直接供电,要求高的稳压供电。

网友D:
你好,我有芯片,符全你的要求。

输入:3-40VDC
输出:3.3-18VDC
效率》90%。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会试试各种建议,有结果了汇报大家

网友E:
buck-boost电路,凌特就有

只是这种电路用的人比较少一点

网友F:
dc-dc 可用HT7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