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外置开关电源一接入信号板,就自动保护?

楼主(2007-08-24):
我们仪器原来的主板电源跟信号部分是在一块板上,原来的开关电源输出+15V和+5V,抗击能力太差,客户反映很大,故我想在主板上将原来的电源部分弃之不用,用一外置开关电源代替。因我们另外一款仪器上用的是Astrodyne的一种外置电源,其效果很好,但输出电压只有一种+15V,所以我就找到一种外置电源型号是Astrodyne的ASL60D-2,其输出电压为5/15V,电流5/2.4A,总功率60W,应该够了。但我接上原来主板的信号部分(原电源部分已弃掉),如不接LCD,主板可以工作(用电脑程序连接主板可以看到正常),但一接LCD,外置的开关电源就进入自保护状态。
经测试,不接LCD时,+5V电压的电流一般在0.3A,接了LCD就会上升到0.64A,但该外置电源最大电流为5A,应该不是负载问题。但也不知怎么回事?请有经验大侠帮忙看看。
多谢。

楼主:
LCD消耗电流也不大,就0.3A多

怎么也不行呢?

楼主:
没人回答吗?

网友A:
考虑是否又地电位差(共地电流),先只搭一个脚试试

冲击电流应该不至于保护

楼主:
怎么看共地电流?

看了一下LCD的规格书,背景灯的最大电流是160mA,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请问楼上的大哥,地电位差怎么判断?
220VAC进来是火零线两根线,地线是共用的。

楼主:
先只搭一个脚试试,怎么搭啊?

网友B:
断开示波器电源线的保护地线

网友C:
试一下外置的开关电源的负载能力是否达到其设计要求

试一下外置的开关电源的负载能力是否达到其设计要求

楼主:
找到原因了。

原来背景灯没接串流电阻,难怪。
多谢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