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或+5V转-5V的电源实现方法?

楼主(2007-08-27):
按照LM2576 datasheet上的电路实现-5V,不知为什么就是不对,一接上加发热,但改成+5V方式又很正确,请问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怎么解决?

网友A:
注意Vin+|Vout|<45V

网友B:
功率是多大?

要么选一个隔离的电源,就可以达到-5V输出了啦。

网友C:
HT7660 的DATASHEET有电路

网友D:
..

To dp51:
输入电压才直流12V,输出为-5V时,Vin+|Vout|就等于17V哦...

功率不太,估计就200mA左右,用隔离太夸张...

测试时要完全按照Datasheet里面的接法及参数接的,但一通电就是发热.为了确认电路没接错,就改成+5V的电压输入,电路工作正常..

网友E:
行不

【ICL7660工作原理及典型电路介绍】
 ICL7660 采用DIP-8封装,引脚排列如下图()所示,CAP+、CAP-分别为外接电容C1的正、负端。Uo为负压输出端,接电容C2。LV是低电压端,当UDD﹥3.5V时此端开路,UDD﹤3.5V时接地,以改善低压工作性能。OSC为振荡器引出端,此端悬空是振荡频率F=10kHz;若外接100uF或1000pF电容,则F分别降至1kHz和100Hz。UDD=+1.5~10.5V,当UDD=5V时,Uo=-5V。
ICL7660的工作原理如图()所示,以模拟开关SW1和SW2为一组,SW3和SW4位另一组,两组开关交替通、断。正半周时SW1与SW2闭合,SW3和SW4断开,C1 被充电到UDD。负半周时SW3和SW4闭合,SW1和SW2 断开,C1 的正端接地,负端接Uo。由于C1和C2并联,使C1上的一部分电荷就转移到C2上,并在C2上形成负压输出,在模拟开关的作用下,C1被不断地充电,使其两端压降维持在UDD值。显然C1 就相当于一个“充电泵”,故称之为泵电容,由C1、C2 等构成泵电源。该电路属于高效DC/DC电源变换器,电能损耗极低。

       ICL7660的引脚排列                              ICL7660的工作原理

【ICL7660的典型应用】
利用ICL7660将+5V电源变换成-5V电源的电路如下图所示。C1、C2 采用漏电小、介质损耗低的10uF旦电容,以提高电源转换效率。当UDD﹤+6.5V时,5脚可直接作为输出(将5脚沿虚线接输出端Uo);当UDD﹥6.5V时,为避免损坏芯片,输出电路需串入二极管D。该电路的输出电流不宜超过10mA

                 利用ICL7660获限-5V电源的电路
QQ253082498

网友F:
ICL7660就免了吧,没那么大功率.

不过我用NCP4063兼容MC3406倒是做过+12入,转-12V出的电路.不过转换效率差些只有50%左右而已.LM2576没用过,不知多少钱一个,转换效率如何?

网友F:
写错了是NCP3063

安森美的,有自动设计EXEL设计表格,基本属于傻瓜型的.

网友G(2007-09-30):
一句话

一句话:+5V转-5V正负极对调就可以。

网友H:
测以下温度

五楼的/楼主...
你所谓的-5V是输出极**换就可以了么?
5V输入时,+/-5V输出,内置三极管基本没有关断过,自然不会发热。
12V输入时,内置三级管不停的开关,自然要发热,问题时发热温度多高,在不在正常规定范围内。测一下,给个数据好么。。。

网友I:
有没有现成的开关电源能够同时输出+、-5V及-12V

  呵呵,哦是新手,想找找有没有能够同时输出+、-5V及-12V的现成的开关电源???但是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能够寻找到相关资料,今天来到这个论坛,想求助于各位高手,先谢谢啦

网友J:
LS: 有能够同时输出+、-5V及-12V的开关电源 电子市场可购到

网友I:
谢谢楼上啊

  那请问一个这样的开关电源大概多少钱呢?我想看看是自己做合适,还是买合适

网友J:
LS: 那要看多大功率?

网友J:
一般20W左右 上限不超过50块

如果功率要求不高  自制也很好(成本也不高)    买个50W双15V变压器 20几块  三端稳压器(7805  7905   7812  7912) 外加滤波电容       总计也才30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