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示波器测电流波形?

楼主(2007-08-28):
来自 2楼

网友A:
回楼主

不必那么麻烦。
用普通的模拟双踪示波器,两通道分别接到电阻两端,地线接电路的地。示波器选“Add”,此时观察到的波形是两通道之和,再将一个通道置“Inv”即令其反相,此时观察到的波形是两通道之差。
当然,两通道必须置成同一量程。

网友A:
在待测点串联一个无感小电阻

电阻尽可能小,最好有一端接地,否则必须看两通道之差。
看电阻上的电压波形。

网友B:
对于低频信号,普通电阻也就够了。

网友C:
re

与示波器没关系,用电流探头即可。
泰克和安捷伦都有。

楼主:
电流探头

谢谢各位的高手指教,我想买电流探头,到网上一查泰克P6022价3000多元,天价,比一个国产示波器还贵.各位高手请推荐一种国产的便宜的探头.

网友D:
3000 那是美金

网友A:
回 lwx137134

我告诉你的方法,成本只需要几分钱,电流大到安培级也不过几元。

网友C:
re

如果要求不高,可用互感器或霍尔器件做一个。

网友E:
泰克的那探头确实贵,都是用美刀算的

网友F:
嘿嘿

在测量线中间接个定植电阻,然后再测量电阻电压,不就可以粗略得到电流了嘛.

楼主:
谢各位网友

谢各位网友的指教,如2楼,3楼,10楼讲的,我在被测电路加个小电阻,再测它二端的电压波形,还真行。

网友G:
我这也只有一个电流探头 好多美金的哦

网友A:
要观察电流波形

插入一个小电阻作为“探针”,这是最基本的方法。
不知道楼主最后花了多少钱,估计不会太多吧?至少不必几千。

网友H:
万一两端与地都有电压怎么办?

不要告诉我买差分探头,电流探头是20000*币一个,差分好像是35000一个。

网友A:
回楼上 jimsboy

我在2楼已经说过了呀!
“看两通道之差”。

网友I:
回maychang

在被测电路串一个电阻,测电阻二端的电压波形,再根据电压与电阻可算得任一点电流,如峰值电流,按理电流波形只是跟电压波形按电阻值正比例放大(阻值小于1)或缩小(阻值大于小1),波形应是一样的,太简单了,凭什么电流探头那么贵?如有电流探头真想比较一下,花费不到一元钱。

网友J:
电流探头应该的隔离的

可测电路高端,低端,高压等各处的电流
不是简单的串个电阻。

没用过,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