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整流桥问题

楼主(2007-08-29):
大功率整流桥在使用过程中发热很大,如GBPC2510,实际最大负载允许15A,应如何处理以减少整流桥的发热量?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除了加散热片,别无它法

网友B:
减少散热

 这样大的电流而且输入/输出电压相当高的情况的确比较麻头.
 GBPC2510的封装加散热片不是很方便.
一.换用肖特基管(碳化硅的有高反压的,封装也比较方便加散热片)
二.并联使用(可能需要注意电流的分配问题)
三.使用分立的大电流整流管(桥通常比四粒整流管要贵)

楼主:
谢谢2楼、3楼

网友C:
建议

肖特基耐压可能不够,最高有200V左右,而且实际使用最好不超其而压的3/4为佳。建议加散热器,或选用额定电流大点的、耐压低点的桥,可降低整流压降。

网友D(2010-10-14):
有比4007耐压更高的二极管吗  求助下楼主

网友E:
俺有3200V的,500A,看起来像个放大的火花塞

网友F:
用分离的整流管

网友G(2011-10-05):
:)我也是路过,学习了。

网友H:
:lol 散热片 风扇    水冷,  要不就换分立 面接触式 单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