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开关管型号选择问题

楼主(2007-08-29):
做一个输出20V的开关电源要用怎么样的开关管,和快速二极管

加急

网友A:
要看输入电压多少才能先择开关管!

网友B:
开关管的选择基本上与输出电压无关

与输入电压有关,与输出功率有关,与电路拓扑有关。

楼主:
我想做一个市电输入,输出功率50W以下。
给推荐一个开关管型号。
谢谢

网友C:
13007 13009 都可以

13007 13009 BU508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