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推荐一款升压IC

楼主(2007-08-30):
DC-DC 3V升到5V。谢谢!

网友A:
34063效果不好

其实升压的效果都不好,除非用变压器

网友B:
这么底的电压,不能使用34063,好多IC啊,比如LED照明用的。

楼主:
找到了

XC6382,先试一下。

网友C:
电流不大的话,充电泵就可以了

网友D:
sp7648和SP6648高达92%的转换效率

网友E:
有一元以内的升压IC(电压可调节)请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