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驱动的问题

楼主(2007-08-30):
我用PIC单片机的PWM输出驱动H桥,为什么PWM输出的干扰特别大,去掉MOSFET就好了?我用的MOSFET是IRF6402,IRF2502,直接驱动,并且在只接一个通路的情况下当PWM占空比较小时,电机无反应,增大时就冒烟了,怎么回事啊?保护的话怎么加?

网友A:
控制栅极无放电回路

直接驱动,低电平控制栅极无放电回路,导致MOS管无法关断,只是处于放大态.

楼主:
但是

但是,即使管子一直导通,由于只接了对角线桥臂,也不应该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