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DC 60A电流,用什么规格电线.?

楼主(2007-08-31):
请问各位,谢谢,

网友A:
re:

跟据所能接受的最大损耗来计算,是最合理的,不必一定要按什么规则和公式。

例:同样是线损0.2V的要求,愦电距离相差100倍,线径差别可达10倍。

楼主:
要用绝缘导线

要用绝缘导线,环境温度45度,长度2.4m,要求压降不大于0.8V,

网友B:
看你的发热要求和压降要求,否则按载流量计算即可

网友C:
用5方线,勉强可以。 最好是8方以上

网友D:
明线按每平方毫米6A计算,暗线2.5A

60A最好用10平方毫米的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