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伏连续可调的开关源怎么设计啊,请大侠们给个方案吧

楼主(2007-09-02):
(无正文)

网友A:
“0-20伏连续可调的开关源怎么设计啊”????

楼主的帖,可以理解为开关信号源,要求输出脉冲幅度可调。
也可以理解为开关电源,要求输出直流电压可调。

网友B:
给我发邮件,就给你方案

我的邮箱:owbwb2000@163.com

网友C:
如果是数控直流稳压电源!!

建议用0832配合单片机做啊!!具体的你上网找找!!
可以做的我做过

楼主:
to maychang:我要做的是开关电源,要求输出直流电压可调

网友A:
开关电源

输出从零开始可调很困难。调节范围(最大最小之比)四五倍就不错了。
解决方法,可以用一个负电源,但这个负电源功耗不小。
或者用开关电源线性电源级联,线性电源从零可调相当容易。

网友D:
线性电源怎么能从0v可调?0.6-0直接怎么调呢?

网友E:
数控PWM调制怎么样?

楼主:
那样带载能力会很差,而且不稳定,要做的话必须含反馈

网友F:
可以做的

网友G:
re:线性电源怎么能从0v可调?0.6-0直接怎么调呢?

线性电源怎么能从0v可调?0.6-0直接怎么调呢?----调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