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可以使12V到48V的电压稳定到12V?

楼主(2007-09-04):
(无正文)

网友A:
选择好降压管理芯片

应该用34063或者ON最新款的NCP3063完全可以满足此要求。

网友B:
可能要用到升降压吧

关键看输入电压是不是有可能小于输出电压,如果是12.5V到48V电压稳定在12V 就简单,如果是11.9V到48V稳定在12V就麻烦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