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升压IC AMC3202的问题

楼主(2007-09-07):
升压IC AMC3202:在输入电压为4.2V升压到12.6V时,输出就接1K+LED时,其输入电流为380MA,而输出就接11K+LED时,其输入电流为38MA,而当输出电流为120MA时其输入电流为880MA,请问这种情况正常吗?我认为在输入电流为400MA才正常呀.

网友A:
效率太低了,电路可能比较差

网友B(2011-08-12):
电路不正常,检查下电路。

网友C:
输入电流为400MA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