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调速器,没法调速.请帮忙.谢谢.

楼主(2007-09-09):
   在做个直流电机调速器,原理图大致如下:

   我在电机的地方接了个100W的电灯作为负载.当PWM信号到来时,电灯会亮.但 位无论PWM信号的占空比是多少输出到电灯的电压是一样的.PWM的频率在250Hz ~~ 100Hz 范围里都试过了,还是没法改变输出电压.只要有PWM脉冲到来电灯就会亮,无论点空比怎样变化都输出一样的电压值.
   请问应该怎样才可以做到电压可调输出?
   输出电压范围是:DC135 ~~ DC220  伏.

   谢谢!

网友A:
先不说电路问题,方案就不对

怎么可以用PWM控制可控硅?

楼主:
啊!那么严重?

应该怎做才对?

谢谢!谢谢!

网友B:
你或者用PWM频率作到50K试一下

你或者用PWM频率作到50K试一下

网友C:
可控硅调压

你电路可以略加改动,不用PWM了,改用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就可以了

网友D:
MOS管?可控硅?

电路乱乱,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