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110V的倍压电路改成220V

楼主(2007-09-10):
(无正文)

楼主:
上传图片

楼主:
图片重新上传

楼主:
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急啊!!!先谢了

网友A:
去掉正端接地那个二极管

两电容相联处接电源一根输入线。

网友B:
雷声大雨点小...

图就当没看过.

楼主:
去掉正端接地那个二极管D3早就试过了,一样的

网友C:
这个我在镇流器上做过

110VAC输入,并联一个电解电容再接一个反向二极管进行反向保护,再另外接一组,也是一个电解电容和一个二极管,然后两个电容两端的电压就是110的两倍,进行了升压了,输出就220VAC了

楼主:
电容发烫是电位器的毛病

    电容发烫是电位器的毛病,在弱电电源部分由正负12V电源,他们的地之间接了一个500欧的电位器,电位器在调到顶端时断开了,79L12输出不是-12V,而是变成了-16V,导致控制可控硅失灵,电容发烫。把D3去掉了,本来是没接的,电容发烫后加上去的
    我的电路与楼上的可能有点不一样,强电电源部分在110V时要3倍压,在220V时就要2倍压

网友D:
还是都发烫,现在是C6A爆短路了

还以为正常了,从此可以过太平日子了,谁知偏偏跟我过不去,试了两个灯,打计数都500次,而且电容的耐压都换成了450V,容量还是100uF,结果一个爆漏液,一个D2,C6A都短路了,相应线路烧,保险丝烧。头都大了。与旁边110V电源比较,耐压应该够了呀。D3二极管已用跳线短路,在电容两端各并一个470K的电阻再试一下。要么用二个200uF/250V的电容串联提高耐压,但买不到。估计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哪位大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请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