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激变换器的问题

楼主(2007-09-10):
电路如图所示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10205847420.jpg 想问一下: 1.想输出30-50V,1A,可以使用什么电压控制型芯片?电压调节的话是不是在控制芯片的电路里安一个变阻器就可以实现了? 2.图中的阻容吸收回路电阻电容的值是不是根据大于开关周期来计算? 3.在计算时需不需要考虑变压器的退磁的影响?

网友A:
回古道

1、控制芯片可以用TL494、SG3524/3525这些,价格比较便宜。新式芯片功能更强,但价格贵。
2、正激变换器很少用阻容吸收的方法抑制漏极尖峰,一般是用变压器上加一个吸收专用的绕组的方法。即使是阻容回路吸收,也不能这样计算。

楼主:
请教maychang

如果用在其它拓扑中,阻容吸收的参数应该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这种RCD吸收电路

只有反激变换器才用,取其简单价低。其它拓扑一般不用,因其耗散功率,降低效率。
你的邮箱地址用站内即时消息发给我,给你篇**参考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