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压的稳压问题探讨

楼主(2007-09-11):
    各位仁兄帮忙看看这个电路是怎样计算输出稳压的

网友A:
这个电路

设计者的用意是12V输出和5V输出都对TL431产生影响,12V输出是通过R23,5V输出是通过R24。

楼主:
此电路

是        {(R23//R24/R25)+1}*2.5
这样的吗???

楼主:
此电路

12V是三楼那样算的吗

网友B:
12V与5V的“权力”不一样

网友C:
从比例上看,12V的比例要大大于5V的;

看上去象是典型的top反激式开关电源

网友D:
紧紧依靠这个“加权”电阻网络,是不可能产生所需的稳压

反激式电源,从根本上来说,输出电压取决于输出几个绕组的匝比,加权网络只不过是起一点附加作用。

楼主:
请问加权是指什么

网友B:
加权就是有权的人说话份量重

比如:同样的0-9,在个位和在十位表示的值是不一样的。

楼主:
电阻

431控制极那几个电阻是怎样算出来的呢
5V那组电压是接中心抽头上的